博图V13wincc中如何做个1s周期循环的脚本

楼主(2017-06-28):
博图V13 wincc中如何做个1s周期循环的脚本?因为触发器最小的可以设置1分钟的。

还有,周期里面的设置的循环时间是在哪里使用的,这么使用?

网友A:
在周期里面可以设置周期时间的,如图示:

网友A:
设置完成后,其它调用周期的地方都是可以用的,比如脚本周期时间的选择!更新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完成后,其它调用周期的地方都是可以用的,比如脚本周...

这个是完全不行的,期初这个周期就试过了,默认深色的是不可以该的,可以新建周期,计划任务里面的触发器只能选里面固定的,我目前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实现!

网友B(2017-09-09):
可以自定义周期,最小可以到250MS

网友C(2019-03-18):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设置完成后,其它...

求教大神,你怎么实现的

网友D(2020-02-22):
大侠是如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