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168具体怎么用?

楼主(2017-06-29):
新手,F168如何使用?后面加R903A起什么作用?

网友A:
R903A   高速计数器控制标志   当高速计数器被F162、F163、F164、F165指令控制时闭合

楼主:
谢谢。请问,R903A在这个程序中起什么作用,不用可以吗?

楼主:
只用这一段程序驱动不行吗?

为什么要加上R903A这一段呢?

网友B:
回复内容:R903A就是脉冲指令F168动作时的一个状态,可以不用。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R903A在这个程序中起什么作用,不用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