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BACS880变频器如何设置电机速度函数

楼主(2017-06-29):
本人现在做一个控制系统,需要通过手柄输入0—10V的模拟量控制电机的速度,我的接线方式是按工厂宏默认接线方式,电压信号从AI1输入,请问我要让电机的速度取值为2*(AI1-5),需要怎么对变频器进行编程?麻烦知道的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17-08-10):
不需要编程吧,设置参数应该就可以

网友(2017-12-13):
电机的参数输入,控制方式需要选择一下吧,AO可用来显示电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