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模拟量输入输出怎么编程序

楼主(2017-06-29):
大家好!请问西门子200plc模拟量输入输出怎么编程序?

网友A:
200的很简单,我可以给你一个案例程序

网友B:
外部线接好之后,直接调用PIW256,PIW258,PIW260...PQW256,PQW258,PQW260...模块从左到右的通道按顺序往后!

直接用这个地址调用就好了!

网友B:
S7-200的是AIW0与AQW0开始

引用 网友B:
外部线接好之后,直接调用PIW256,PIW258,P...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的很简单,我可以给你一个案例程序

谢谢!453523111@qq.com

网友A:
查收查收查收查收查收查收查收

网友C:
可以用200的子程序做一个模拟量万能公式,以后直接调用程序块就行了

网友D(2018-04-0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回复内容: 对:尝试努力200的很简单,我可以给你一个案例程序内容的回复! 能发一点关于模拟量的程序给我嘛才开始入门学习。

网友E(2018-06-01):
正常尝试学习模拟量的应用 希望能用上~

网友F:
D     SM0.0

-R     #Osl:LD10, #Osh:LD6

-I     #Isl:LW4, #Input:LW0

ITD    #Input:LW0, #Temp_D:LD18

DTR    #Temp_D:LD18, #Temp_R:LD22

*R     #Temp_R:LD22, #Osh:LD6

-I     #Isl:LW4, #Ish:LW2

ITD    #Ish:LW2, #Temp_D:LD18

DTR    #Temp_D:LD18, #Temp_R:LD22

/R     #Temp_R:LD22, #Osh:LD6

+R     #Osl:LD10, #Osh:LD6

MOVR   #Osh:LD6, #Output:LD14

网友G(2018-10-22):
引用 网友F:
D     SM0.0-R     #Osl:LD10, #Osh:LD6-I     #Isl:LW4, #Input:LW0ITD    #Input:LW0, #Temp_D:LD18DTR    #Temp_D:LD18, #Temp_R:LD22*R     #Temp_R:LD22, #Osh:LD6-I     #Isl:LW4, #Ish:LW2ITD    #Ish:LW2, #Temp_D:LD18DTR    #Temp_D:LD18, #Temp_R:LD22/R     #Temp_R:LD22, #Osh:LD6+R     #Osl:LD10, #Osh:LD6MOVR   #Osh:LD6, #Output:LD14

多谢分享,学习学习

网友H:
下来看看学习哈。谢谢楼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