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控制柜的差别

楼主(2017-06-29):
请教问一下以下安川机器人控制柜的差别 DX100 DX200 NX100 FS100

网友A:
对应的机器人型号不同

网友B(2017-09-10):
这个  我也不知道 帮顶吧

网友C(2020-04-05):
FS100是类似机箱的一台控制柜,内部集成化高,模块化,只为小型机而生。

NX100是NX系列的控制柜,控制柜内部的放大器与DX100类型一致,但CPU和伺服基板等控制部分与DX不同

DX100\200是NX系列升级版,集成化更高,相同载荷的本体对应控制柜体积更小,更能块区分的更合理

YRC1000系列是安川最新的系统,与前几代有非常大的差别,体积更小,能耗更低,集成化更高,但对于维修人员的技术要求也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