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冲量调节还是普通PID呢?

楼主(2017-06-29):
如图,反应器R101底部出口生成物含有产品D、杂质E,催化剂C、以及未反应的原料A和少量原料B,为了回收原料A,在反应器下游设置闪蒸罐V102,将混合生成物(D+E+C+A+B)中过量的原料A分离提纯,以备循环使用。闪蒸罐V102底部的混合生成物(D+E+C+A+B)经输送泵加压,送到下游分离工序,进行提纯精制,以分离出产品D。

现在要去稳定混合生成物的流量,闪蒸罐液位不能降到0%,也不能达到100%

现在楼主想的是两种方案:

方案1:楼主觉得除非闪蒸罐被抽干了,混合物的出料流量只和泵排量还有泵后面阀门的开度有关,所以采样为出料流量,控制对象是阀门开度。

闪蒸罐的液位,控制对象为进料阀门,如果液位降低,就把进料阀门打开点,如果液位升高就把阀门关小点

第二套方案:和汽包三冲量水位调节一样,  进料流量    出料流量   闪蒸罐液位,搞三冲量调节,不过楼主还不知道怎么搞

问题:1.第一套方案可以吗?

      2.如果不可行,三冲量控制怎么搞呢?

网友A:
册看看,里面应该有具十多个

网友B:
都不可行!

独立系统应该独立控制,不要人为制造耦合!

需要关联可以采用前馈调节改善,不必要采用3冲量。

简化问题而不是复杂化!

网友C:
三冲量调节实际是两个PID串级调节,但你这个工艺没必要;解决方案:如果理解为要求流量恒定,单回路PID调节,通过被调量流量来调节阀门开度,另外加个小逻辑,液位能否通过进料阀控制或当液位低时关出料阀,液位高时关进料阀。这不是逻辑问题,是工艺不清楚或不合理。

网友D:
有专门在三冲量PID调节器的,直接用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