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操作快捷键

楼主(2017-06-29):
快捷键汇总如下:

创建新工程文件 Ctrl + N
打开工程文件 Ctrl + O
保存工程文件 Ctrl + S
打印 Ctrl + P
撤销梯形图剪切/粘贴 Ctrl + Z
删除选择内容并存入剪切板 Ctrl + X
复制 Ctrl + C
粘贴 Ctrl + V
显示/隐藏工程文件数据 Alt + 0
软元件检测 Alt + 1

跳转 Alt + 2
局部运行 Alt + 3
单步运行 Alt + 4
远程操作 Alt + 6
工程数据列表 Alt + 7
网络参数设置 Alt + 8
关闭有效窗口 Ctrl + F4
转移到下面的窗口 Ctrl + F6
结束应用程序 Alt + F4
插入列 Ctrl + Ins
删除列 Ctrl + Del
转换当前(编辑)程序 F4
转换当前所有(编辑)程序 Alt + Ctrl + F4
写入(运行状态) Shift + F4
显示/隐藏注释 Ctrl + F5
转换为监控器模式/开始监控 F3
转换为监控器(写模式) Shift + F3
开始监控(写模式) Shift + F3

输入梯形图时移动光标. Ctrl + Cursor key
显示对话.
停止监控 Alt + F3
插入行 Shift + Ins
删除行 Shift + Del
写模式 F2
读模式 Shift + F2
显示/隐藏说明 Ctrl + F7
显示/隐藏注释 Ctrl + F8
显示/隐藏机型 Alt + Ctrl + F6
开始监控. Ctrl + F3
停止监控. Alt + Ctrl + F3
梯形图和指令表之间转换 Alt + F1
查找触点或继电器线圈 Alt + Ctrl + F7
SFC和梯形图转换 Ctrl + J
插入行 Shift + Ins
删除行 Shift + Del
插入列 Ctrl + Ins
删除列 Ctrl + Del
转换到写模式 F2
转换到读模式 Shift + F2
转换为监控器模式/开始监控 F3
转换为监控器(写模式) Shift + F3
开始监控(写模式) Shift + F3

停止监控 Alt + F3
开始监控所有窗口. Ctrl + F3
停止监控所有窗口. Alt + Ctrl + F3
转换当前编辑模块 F4
显示/隐藏机型名 Alt + Ctrl + F6
转换当前所有编辑程序 Alt + Ctrl + F4
显示/隐藏注释 Ctrl + F5
移动 SFC 光标 Ctrl + Cursor key
查找触点或线圈 Alt + Ctrl + F7
程序表示(MELSAP-L) Alt + Ctrl + F8
SFC(符号)

(操作)内容 快捷键(操作)

------------------------------------------------------------------------------------------------------------------------
单步 F5
块开始步(有END检查) F6
块开始步(没有END检查) Shift + F6
跳转 F8
END 步 F7
Dummy 步 Shift + F5
传输 F5
选择分支 F6
同时分支 F7
选择集中 F8

同时集中 F9
垂直线 Shift + F9
变换属性为通常 Ctrl + 1
改变属性以储存线圈 Ctrl + 2
改变属性以储存操作 Ctrl + 3
(没有传输检查)
改变属性以储存操作 Ctrl + 4
(有传输检查)
改变属性以重新复位 Ctrl + 5
垂直线(编辑线) Alt + F5
选择分支(编辑线) Alt + F7
同时分支(编辑线) Alt + F8

选择集中(编辑线) Alt + F9
同时集中(编辑线) Alt + F10
删除行 Ctrl + F9
块暂停 F5
步暂停 F6
块运行 F8
步运行 F7
单步运行 F9
运行所有块 F10
强制块停止 Shift + F8
强制步停止 Shift + F7
强制复位停止 Shift + F9
ST编辑画面

(操作)内容 快捷键(操作)

------------------------------------------------------------------------------------------------------------------------
移动到先头行 Ctrl + Home
移动到最后行 Ctrl + End
选择全部文本 Ctrl + A
重做撤消的处理 Ctrl + Y
被指定行里定位 Ctrl + J
进行查找内容 Ctrl + F
查找时的下候补查找 F5
查找时的上候补查找 Shift + F5

进行文字列替换 Ctrl + H
进行书签的设定/解除 Ctrl + F7
进行书签的下候补查找 F7
进行书签的上候补查找 Shift + F7
转换编辑中的程序 F4
转换编辑中的全部的程序 Alt + Ctrl + F4
RUN中进行加注 Shift + F4
开始全部窗口的临控 Ctrl + F3
停止全部窗口的临控 Alt + Ctrl + F3
开始临控 F3
停止临控 Alt + F3

显示标签选择画面 F11
显示函数选择对话框 Shift + F11
切换被ST的窗口上下,左右拆分的窗口 Shift + Tab

网友A:
快捷按键好多啊,我一般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