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5闪退

楼主(2017-06-29):
组态王6,.55最近在使用时,不定时有闪退现象。请教各位可能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组态王6.55实际实际上可支持多少个下位,多少个IO点。而不受影响。

网友A(2017-07-31):
我也是,使用组态王6.55破解版,使用几分钟就自动闪退。

网友B(2018-03-28):
你用的组态王没有真破解版吧,组态王为了防止破解,只要修改了就会不定时闪退,我有办法让它不闪退

网友C(2018-05-10):
你是用什么办法不闪退?我是用64位的主机 回复内容: 对:ogx你用的组态王没有真破解版吧,组态王为了防止破解,只要修...内容的回复!

网友D: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一下丰富自己

网友E:
组态王6.55怎么搞不闪退呢?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F(2018-06-10):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什么办法不闪退?我是用64位的主机 回复内容: ...

网友G:
WIN10系统的话右键兼容就好了

网友H(2018-09-09):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组态王没有真破解版吧,组态王为了防止破解,只要修...

求教 怎么可以做到

网友I:
技术支持WEIXIN----------------------awuda1990

网友J(2018-10-27):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组态王没有真破解版吧,组态王为了防止破解,只要修...

大神,你有什么办法不让组态王闪退。。。我的6.60开发没事,运行界面就闪退,好像从来没打开过一样

网友K:
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求解

网友L(2020-03-13):
不支持win10系统

网友M(2020-04-17):
高手,要是收费的话就不用说了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组态王没有真<此处内容被屏蔽>版吧,组态王为了防止<此处内容被屏蔽>,只要修...

网友N(2020-06-16):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什么办法不闪退?我是用64位的主机 回复内容: 对:网友B你用的组态王没有真<此处内容被屏蔽>版吧,组态王为了防止<此处内容被屏蔽>,只要修...内容的回复!

请师傅赐教,如何解决闪退

网友O(2020-09-23):
WIN10系统的话右键兼容

网友P(2021-07-17):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什么办法不闪退?我是用64位的主机 回复内容: 对:ogx你用的组态王没有真<此处内容被屏蔽>版吧,组态王为了防止<此处内容被屏蔽>,只要修...内容的回复!...

        ----------------------------------------------------------------dftfygguhihi

网友Q(2024-02-07):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什么办法不闪退?我是用64位的主机 回复内容: 对:ogx你用的组态王没有真破解版吧,组态王为了防止破解,只要修...内容的回复!...

        -----------------------------------------------------------------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