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阀门调节一个液位怎么弄?

楼主(2017-06-29):
当有一个反应罐,进出阀门的开度都可调,现在要稳定反应罐液位,想用PID调节

现在有三种方法

  1. 固定进料阀门,调节出料阀门

  2. 调节进料阀门,固定出料阀门

  3. 两个都调节

那么,到底哪个好呢

网友A:
这个很有用,不要小看它,希望能帮到你、PID调节液位也有讲到

楼主:
????????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有用,不要小看它,希望能帮到你、PID调节液位也有讲到

???????在哪呢

网友B:
    做二个都调试,PID 输入,PID 输出稳定性偏差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二个都调试,PID 输入,PID 输出稳定性...

大神,请问具体怎么弄呢?PID输出给两个阀门?两个阀门的开度是相同吗?

网友C:
你物料的工艺没有交代清楚:进物料是滴定方式?还是即时一进一出?二种控制方式不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做二个都调试...

 bbb

网友E:
很难做到固定值吧,估计是个液位范围

网友F:
2种一起用一起调节好

网友G:
没有必要用PID吧,我觉得控制模拟量就可

网友H:
用PID占波比方法控制。

网友I:
两个都调节,以罐的液位为设定值,PID调节,可以实现的

网友J:
2个都调:进口控制液位区间;

出口保证液位精确调节。

超出精度范围由入口“协助”。

设置生产条件:入口不得大于80%或小于30% !

网友K:
其实固定一个,调节一个能满足控制精度,还是控制一端就行,这样可以节约投资成本,另外还可以节省维修成本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有用,不要小看它,希望能帮到你、PID调节液位也有讲到

在那里呢,看不到

网友M:
试试用流量和液位串级调节

网友N(2017-08-06):
个人觉得看你的控制精度,如果要求的精度比较高,选择调节两个阀,可能比较好,如果精度不高,就调节一个就行,至于选择哪一个,看你的逻辑习惯,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网友O:
嘿嘿……

如此问题。

二个调节阀,当然两个pID,除非分程控制,分程控制当然两调节阀在相同性质管线上。

两pID当然两个控制回路,两个控制目标,除非串级、均匀等单调节阀策略。

因此楼主这问题很没道理,很幼稚,好好学习一下自控原理

一般工艺生产,进料阀控进流恒定,出料阀控液位恒定,若出料下游后续需流量稳定,则用串级均匀控制策略

网友P(2018-05-16):
做个流量个跟随系统,输入流量跟随输出流量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