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网电气成套设备的使用和维护

楼主(2017-06-29):
1 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中应适时使用消弧线圈

配电网的中性点大都采用不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的运行方式,以提高供电的可靠性。但农网建设改造工程完成后电网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随着配电网的扩大和电缆线路的增加,单相接地故障电容电流增加,若配电网的电容电流超过规范规定时,中性点必须经消弧线圈接地,并按过补偿来整定,以补偿接地故障电容电流。条件允许时宜选用自动跟踪、自动调谐式消弧线圈,使系统在最佳补偿状态下运行。

2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应用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具有保护特性好、通流容量大、动作反应快、结构简单、体积较小和重量较轻等优点,深受使用部门的欢迎。它正逐步取代传统的阀型和磁吹避雷器。

电网中性点不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一般允许带单相接地故障运行2h,因其它非接地相的电压将升高为线电压,这对无间隙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是个严峻的考验,此时如发生弧光接地或谐振过电压,很可能使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发生爆炸,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应使用带有串联间隙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它不仅不易爆炸,而且其放电特性好、灭弧能力强,其残压也比较低。

3 真空断路器的使用

(1) 防止过电压措施。真空断路器具有良好的开断性能,有时在开断感性负载时,因回路电流急骤变化在电感两端产生很高的过电压。因此耐冲击电压值不高的干式变压器等其他设备,最好加装过电压保护装置,例如安装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2) 严格控制真空断路器的合、分闸速度。

一定结构的真空断路器,厂家规定了最佳合闸速度。真空断路器的合闸速度过低时,由于预击穿时间加长,会增大触头的磨损量;真空断路器断开时的燃弧时间短,其最大燃弧时间不超过1.5个工频半波,并要求电流第一次过零时,灭弧室要有足够的绝缘强度,通常希望断路时在工频半波内触头的行程达到全行程的50%~80%,因此应严格控制断路器的分闸速度。由于真空断路器灭弧室一般采用铜焊工艺,所以它的机械强度不高,耐振性差,断路器合闸速度过高会造成较大的振动,还会对波纹管产生较大冲击,降低波纹管寿命,因此通常把真空断路器的合闸速度定为0.6~2m/s。

(3) 严格控制触头行程。

真空断路器的行程比较短,一般额定电压为10~15kV的真空断路器触头行程仅为8~12mm,触头超行程仅为2~3mm。如果触头行程增加太多,会使断路器合闸后在波纹管上产生过大的应力,引起波纹管损坏,破坏断路器密封外壳内的真空。不能误以为开距大对灭弧有利,而随意增加真空断路器的触头行程。

(4) 严格控制负荷电流。

真空断路器过载能力差。由于真空断路器触头与外壳之间形成了热绝缘,所以触头和导电杆上的热量主要沿导电杆传导走,为使真空断路器运行温度不超过允许值,必须严格限制使它的工作电流低于额定电流。

(5) 真空断路器的检修周期。

真空断路器具有可靠性高、寿命长、维护检修周期相对较长的特点,但不能误认为真空断路器不需要检修。检修周期应根据有关规定并结合实际运行状况灵活掌握。

4 SF6断路器的使用和维护

(1) 灭弧原理。

断路器内充有额定压力的SF6气体,分闸过程中,可动气缸对静止的触座作相对运动,气缸内的气体被压缩,与气缸外的气体形成压力差,高压力的SF6气体通过喷口强烈吹拂电弧,迫使电弧在电流过零时熄灭,一旦分断完毕,此压力差很快消失,气缸内外压力恢复平衡,由于静止的触座上装有逆止阀,合闸时的压力差非常小。

(2) 采用SF6断路器自带密度控制器或采用其它专用SF6气体密度监视器监视断路器内SF6气体压力。

SF6气体压力是否正常是断路器能否可靠灭弧的关键。密度控制器可显示SF6气体压力,并能对断路器实行自动监控,它能自动修正温度对压力变化的影响,当断路器内气体压力低于报警压力值时,密度控制器的一对常开接点接通,发出SF6气体压力低的信号;当断路器内气体压力低于闭锁压力值时,密度控制器的另外一对接点接通,闭锁断路器的跳合闸回路。

(3) 断路器在投入运行前应进行检查,在充气至额定压力后,应采用灵敏度为10-6的卤素检漏仪,对所有密封面进行定性检漏,不应有漏点存在。

(4) 定期维护与检修。

断路器在运行时,要定期进行维护检查。如发现问题,须查明原因,考虑对正常运行是否有严重影响,有时应及时退出运行,进行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