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和电线捆在一起走,对网线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7-06-30):
      现在的布线,已经没有什么禁忌了。能扯到机器和交换机跟前就算 OK!
      可实际上,这么布线是绝对错误的。按综合布线的规定。弱电线(网线)和强电线(电源线)是不能在同一方向并列布线的。如果必须同方向走,则弱电线与强电线必须用不同的金属管道或者线槽分别走线。各走各的线槽。这是因为,两根并排的导线,其实际就相当是一个电容器:导线的绝缘外皮,是电容的介质,而两根导线,相当于电容器的两个极板。并排的距离越长,这个电容越大。越会造成互相的信号串扰。这个影响,如果用电和电子设备要求不高,可以不去考虑,但如果实际电器的信号和噪声干扰指标要求严格,则这样布线的结果,是肯定会造成信号质量劣化。比如,对于超五类的八芯双绞线来说,由于电源线50周频率的影响,其传输速率会达不到 165M/秒 的速率,而且,错包,丢包率会随并列走线长度而明显上升。同时,计算机的高频(相对于电源50Hz来说)信号,会造成一部分高频信号感应进入电源回路,成为电源的杂波,严重的会影响到一些电子设备无法正常工作。计算机数据信号的瞬间变化,形成的干扰杂波都是随机的,常常会影响一些精密电子设备产生随机误差和随机错误。如果不知道线路上有部分段是这样走线的,那么这种故障原因查找起来相当困难。因此,在质量要求比较高的电子设备使用空间中,是不允许这么布线的。但对一个普通网吧来说,造成的影响应该还不是太严重,顶多了,网速会受点影响,到不致造成严重的问题。
      但安全问题,倒是应该顾虑到的问题。比如,布线工程中,必须考虑鼠害的影响。一旦出现强电错误导入弱电线路,将造成人身事故和设备损坏。但对普通网吧,顶多烧毁个把网卡而已。也不是什么大事。但如果造成大的事故,在追究责任来说,布线设计者的渎职责任是绝对免不了的!因为规程规定是不允许这么布线的。如果客观条件,一定要同向布线,则建议你在这同向的一段距离内,把强电线(电源线)用金属线槽包容,而且线槽每隔一定距离要采取固定措施。一根整线槽,必须在两端的某一端可靠接地。网线就不必装入线槽了。捆绑在电源线线槽的外面就可以了。尽管这还不是严格的符合布线的规程规定,但对一个网吧来说,也就算是能说得过去了。信号质量,安全问题,干扰问题,都应该过得去了。

网友A:
安全问题,倒是应该顾虑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