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感应器接线应知

楼主(2017-06-30):
光电感应器三线制接线有pNP和NPN接法。一般都是两根电源线和一个输出线。NPN输出为低电平,Pnp输出为高电平。对于三菱PLC。要接nPN型只要将正负极分别接PLC24V+与com。输出端接PLC输入即可。也可以用感应器驱动继电器再给PLC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