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robotstudio怎么查看机器人信号表

楼主(2017-06-30):
ABB robotstudio软件怎么查看机器人信号表,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A(2018-12-12):
你这。推荐你看看网上的视频里面有的

网友B:
首先要先配置机器人IO板,然后再map IO点,需要关联专用IO的,就关联。最后在IO界面上,勾选输入输出,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C(2019-04-02):
工具栏里的仿真选项,里面有个IO信号板

网友D(2020-01-04):
360截图20200104214158785.jpg360截图20200104214308404.jpg楼主是要看这个吗

网友E(2020-09-28):
多谢分享实用的资料

网友E:
谢谢谢诶,我正需要汲取基础知识

网友E:
目前正在学习profinet通讯配置,学会后可以分享你一下

网友E(2020-11-19):
谢谢分享,积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