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xa40dr和3G3MZ控制的运料小车程序

楼主(2017-06-30):
欧姆龙cp1h-xa40dr和3G3MZ控制的运料小车程序,比书上的例子复杂一点,基本满足实际生产需要。湖北某地举行了一个比赛,按照要求,第一次编写plc程序,边学边改,经过调试,现在符合要求。有问题的地方,还请指教。变频器设置为端子控制正、反、停;30HZ、15HZ,清除报警输入,以及过载欠压保护输出,故障后停车。plc控制电机,实现正反点动,单次运料,5次运料。任意时刻急停,急停后声光报警(0.5s亮,0.5s灭),按清除报警后,能够继续运行。(本例程序在故障处理完后,需要点动小车到装料位或卸料位,再次启动实现新的周期,不知是否比赛满足要求)。在光电开关位1,停15秒,打开装料电磁阀,装料灯亮,装好后右行,右行灯亮(0.4s亮,0.6s灭),以30HZ经过光电开关位2,在光电开关位3减速为15HZ,在光电开关位4停止,打开卸料阀卸料,卸料灯亮;卸料完成后,左行,左行灯亮(0.6s亮,0.4s灭),以30HZ经过光电开关位3,在光电开关位2减速为15HZ,在光电开关位1停止。压缩文档里有变频器设置:欠压和过转矩输出,以及复位设置,但没有测试,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A(2017-08-08):
希望可以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希望可以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C:
学习学习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高,就是积分太贵了一点。

网友C:
呜呜,还我积分,只有逻辑控制,没有我想要的通讯控制变频器,全是用端口控制的。五分有点狠呀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