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0l40r与步进电机

楼主(2017-06-30):
程序载进了就是不动,用的172,还有就是没有输出,点的时候没有输出,有什么注意事项,内部寄存器hc0怎么设置,用的是三社md2504步进驱动器和电机,求大神给我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A:
看下是双脉冲还是脉冲+方向的输出方式

网友B:
PLC系统寄存器设置--主单元输出设定PLS/PWM,CH0设置成脉冲输出,原点输入X5,PLC的脉冲输出是脉冲+方向,,步进驱动器的设置也改成脉冲+方向,,然后是步进驱动器细分设置,,电流设置,接线没问题的话应该可以了

网友C:
tuofeng2017

一、请注意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输入接口是什么类型的,通常有:1、差动输入;2、正脉冲输入;3、负脉冲输入等,请检查一下属那个输入类型,不同类型输入与PLC的接线是不一样的。二、检查步进电机驱动器上的使能端是否在有效状态。三、检查步进电机的接线是否正确。                 如果是脉冲输入,你还可直接在输入端用短接线方法来手动使能,步动电机就应有转动的现象。

网友D:
没接触过,学习。。。。。。。。。

网友E:
uofeng2017

一、请注意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输入接口是什么类型的,通常有:1、差动输入;2、正脉冲输入;3、负脉冲输入等,请检查一下属那个输入类型,不同类型输入与PLC的接线是不一样的。二、检查步进电机驱动器上的使能端是否在有效状态。三、检查步进电机的接线是否正确。                 如果是脉冲输入,你还可直接在输入端用短接线方法来手动使能,步动电机就应有转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