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面板与PLC通讯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7-06-30):
如果面板和S7PLC通讯不上,典型现象就是画面中IO域显示#####。无法建立与PLC的通讯连接, 请按以下步骤进行排查:

检查所用电缆

如果是和S7-200/300/400 进行PPI/MPI/Profibus/通讯,可使用MPI电缆(两端针脚对应为:3-3,4-4,5-5,8-8)或Profibus电缆(两端针脚对应为:3-3,8-8)。

推荐使用西门子紫色的Profibus电缆和Profibus总线连接器(或称DP接头)。

可以使用自制的屏蔽双绞电缆, 但应妥善处理屏蔽和接地问题。

如果使用DP接头连接网络上的多个站时,请务必注意DP接头终端电阻的状态::网络两端的接头为ON,中间的为 OFF;两端接头进线端接电缆。如图1。

检查和确认PLC 通讯口的设置

波特率必须相同。
站地址不能冲突。
选择相同的协议。

PortalWinCCFlexible中检查通讯设置

通讯同级的地址要填PLC实际站地址一致。注意:如果是S7-300/400的话,需要设置槽号(槽号要Step7硬件组态中CPU的槽号一致)。

 OP的地址必须是唯一的,不能和该网络中任何设备的地址重复。

波特率必须和PLC设置的一致。

配置文件Profile 要与网络使用的协议一致。注意:与S7-200通讯时,面板可以有多种选择,而PLC是协议自适应的,无须在MicroWin中设置,只需在MicroWin的系统块中设置端口号和波特率即可。

关注【上海坤玛机电】公众号了解更多伺服电机、变频器、派克等资料、还有个各种特价变频器。

选择“总线上的唯一主站”。

检查通讯端口

与S7-200/300/400进行PPI/MPI/Profibus通讯时使用的是IF1B口,面板背后的IF1B的拨段开关应保持出厂设置,都拨向OFF。

检查系统报警信息

为了进一步排除通讯故障,调试期间可以在触摸屏的“模板”中添加增强对象“报警视图”来查看系统报警消息。在“常规”属性“报警事件”中勾选“系统”报警类别。

面板中的项目激活运行后,可以查看到系统报警消息的编号。

在组态软件中,修改菜单“选项”下“设置”的“工作台”为:显示所有项。在目录树“报警管理”中就会显示出“系统事件”。关注【上海坤玛机电】公众号了解更多伺服电机、变频器、派克等资料、还有个各种特价变频器。

通过“报警管理”中的“系统事件”就可以查看所有报警编号对应的系统报警消息。这样,根据消息编号确定对应的报警消息后,有针对性的解决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