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程序上电不自动执行

楼主(2017-06-30):
麻烦问下我的#AUTO程序为啥上电不自动执行!而我手动输入XQ#AUTO是可以执行的…

网友A:
我不知道您的程序为什么不执行,要查找原因,有些细节想向您了解/核实一下:

1、控制器硬件型号是什么?

2、控制器固件(firmware)标号是什么?

3、上电后用 galil 的调试软件(比如GalilTools)连接,直接输入指令TC1会反馈什么?

4、之后输入指令 RP 会反馈什么?

4、之后输入指令 LS 会反馈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