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图片长短变化问题,求教

楼主(2017-06-30):
求高手指导下威纶通,一个位图的长或者宽随着某个数值的变大而变大,变小就也变小,和金箍棒类似,一段固定,一端变化 ,不用棒图

网友A:
可以下载手册看看,里面应该有具体操作,类似威纶通做动画的界面

网友B:
册看看,里面应该有具

网友C:
用多个不同长度的图叠加在一起,PLC内写入区间判断,对应不同长度图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多个不同长度的图叠加在一起,PLC内写入区间判断,对...

网友E:
3楼方法可行。

网友F:
3楼方法是OK 的!!!!!

网友G:
3楼办法可行~~~~~

网友H:
这么好的东西我也是很需要的这么好的东西我也是很需要的

网友I:
不懂,想学习下。。。。。。

网友J:
么好的东西我也是很需要的这么好的东西我也是很需要的

网友K:
可以按着SHIFT进行改变图片大小哦。。。

网友L(2017-11-01):
好的东西我也是很需要的这么好的东西我也是很需要的

网友M(2019-01-20):
努力努力再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

网友N:
学习下如何变大神。。

网友O:
看资料,谢谢楼主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