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谁知道这是干啥用的?

楼主(2017-07-01):
有谁知道这是干啥用的?怎么用的

网友A:
看上去像是一个温度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是一个温度继电器。              ...

谢谢  我去查了下  真的是温度继电器

网友B:
这种温度开关在家电中用的较多,比如微波炉中至少有二个。

是温度动作值固定的开关,不能调整、设置,各种温度的都有,按温度保护需要选择。负载电流小的可以直接控制,负载电流大的,通过继电器控制。多数都是作为温度传感器给控制电路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