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脉冲控制问题错误代码45

楼主(2017-07-01):
步进电机就是一动不动是什么问题啊,只要求它动用的是松下fp-x0L40   步进电机用的是山社md2504

网友A:
貌似该系列的plc是继电器输出型的,所以不能驱动步进和伺服电机,看如下截图。

网友A:
要选择其他型号的才可以,晶体管输出型的plc才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该系列的plc是继电器输出型的,所以不能驱动步进和...

那你的意思是要换plc了,但是L40R输出(y1,y2,y3,y0)上面写的是npn啊,还有旁边有个+ 和—我只接—,+没有接24v新手求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选择其他型号的才可以,晶体管输出型的plc才能驱动

输出那里写的是npn啊就是(y0,y1,y2,y3)那里,程序没问吧

网友B:
程序没问题,参考下图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没问题,参考下图接线。

感谢你的回答,确实是这样子忘记接24v了

网友C(2018-01-01):
+ -  接外部24V

网友D(2019-11-19):
我这外接24V也出错,报45

网友E(2021-09-03):
程序又没有报错,程序报错多半是控制代码的问题,程序没报错,就是外部接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