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这个方案怎么做

楼主(2017-07-01):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用的松下PLC:AFP0RC32T,威纶通屏:MT6070IE,控制要求:PLC能根据选择打开的文件下保存的坐标数据输出4轴脉冲。能保存文件数量不小50个,每个文件有不确定的脉冲数据组,数据组数量1-80组可输入

网友A:
不明白啊,???????

网友B:
这个首先要确定基本的动作模式(轴的动作顺序确认),获取文件最大执行点数,依次读出各点数据,读取文件要用上位机才能做到,然后由上位机把最大执行点数和各点数据发送到PLC

网友C:
这个读取文件可以换成配方,我做过类似的程序3轴10组数据每组50个点位,楼主可以试试配方组合

网友D:
你这个应该在触摸屏里做配方,PLC留好一组的地址就好,用哪组在屏上选择刷进去就好

网友E:
用触摸屏做配方啊  这个很常用  给个地址:http://bbs.gongkong.com/d/201611/698751_1.shtml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没玩过哦,学习下。。。。。。。

网友G:
s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木

网友H(2017-08-06):
没接触过,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I(2017-09-13):
数据组存到触摸屏里,通过操作触摸屏将某一数组的内容传入PLC里

网友J: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7/722692_1.shtml看看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