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如何检定?
压力表,双金属温度计,热电偶,热电阻,电缆

楼主(2017-07-02):
电接点压力表的检定方法

1.压力表的电器部分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在环境温度15~35℃,相对湿度不大于80%时,应不小于20MΩ(工作电压500VDC)。

2.将压力表安装在校验器上,用拨针器将两个信号接触指针分别拨到上限及下限以外,然后进行示值检定。

3.示值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示值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按《JJG52-1999》相关项目和要求进行检定。

4.示值检定合格后,进行信号误差检定。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设定点偏差和切换差检定

---对每一个设定点应在升压和降压两种状态下进行设定点偏差检定。

---上限设定在量程的50%及75%附近两点,下限设定在量程的25%及50%附近两点。

---使设定指针位于设定值上,平稳缓慢地升压或降压,直至信号接通或断开为止。在标准器上读取压力值为上切值或下切值。

---设定点偏差

   设定点的示值(即设定值)与信号切换时压力值之差应不大于满量程的±0.5%~±4%.

---切换差

在同一设定点上,压力表信号接通与断开时(切换时)的实际压力值之差应不大于满量程的3.5%.

5. 检定周期

压力表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