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样用中断立即停止脉冲

楼主(2017-07-02):
怎样用外部信号立即中断脉冲输出,请问有什么好办法?我测试了一下中断完以后还会有几个脉冲输出!

网友A:
看一下定位手册中,有特殊的中间继电器,该继电器接通代表脉冲输出立即停止,需要看你是哪个系列的plc,找下定位手册的资料就可以的。

网友B:
三菱pLC好像使用8029继电器吧。把它复位就停止输出脉冲了

网友C:
要求这么严格,不如直接把脉冲的出线用继电器截断

网友D:
积分不够,楼主也给俺发一份吧

网友E:
从理论上来说,中断信号后不可能再有脉冲输出。但从你的现象来分析,最多只有一个脉冲下降沿输出。你把外部接收装置改成上升沿有效,就能避免这个问题。    当外部中断信号来时,脉冲输出应为低电平;如果脉冲刚在高电平时,中断信号使脉冲输出马上变成一个低电平。当外部接收装置以脉冲下降沿有效的话,刚好多计一个脉冲数。

网友F:
水贴,管理员看不出来吗

网友G:
有可能是干扰问题引起的,请注意!

网友H:
一起围观正确答案。。。

网友I:
手册里面应该有特殊辅助继电器可以复位的吧!

网友J:
你吧那个特俗辅助继电器放在脉冲程序的前面,这样在一个扫描周期内脉冲就能停止

网友K:
我知道楼主你已经是使用了那个M80xx的,没用的话,教你一个方法,在中断程序里面执行一个off的plsx指令,可以最迅速地停止脉冲。这招几乎没见过有人这么干。

请把分给我。

网友L(2017-09-01):
多几个脉冲根本对输出结果没有影响。如果真的有影响的话,你写的程序就根本没法用

网友M(2018-06-15):
我有用过耐特PLC,它的运动控制库每一轴都有一个对应的复位脚,可以用外部信号立即复位脉冲输出。

网友N(2018-10-06):
学习一下,正在学习中

网友O(2019-09-10):
你好楼主,我是个初学者,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但是解决了,办法是用m8145,m8146脉冲停止指令。这两个指令对应的是y0,y1。现在回答你,你肯定也解决过了,我现在有个问题如果有三路的话该用哪个脉冲停止指令。书上只有m8145,m5146,我现在用的是fx3u的plc有三路脉冲,那么第三路脉冲该用哪个直径停止呢?如果知道的话,麻烦帮帮小弟。

网友P(2019-12-01):
引用 网友Q:
要求这么严格,不如直接把脉冲的出线用继电器截断

继电器也有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