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通讯问题

楼主(2017-07-02):
台达触摸屏软件能否将触摸屏上的寄存器数据如(如0和1)时时导出来成一个文件夹,小弟想用这个数据来控制其他装备???

楼主:
怎么没人回的呀,,,

网友A:
这个是上位机软件的功能貌似屏不可以的

网友B:
你试试宏指令,有可能可以

网友C:
没这么试过,坐等大神。。。

网友D(2017-10-19):
自定义的地址库 不能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