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步进电机正反转控制

楼主(2017-07-02):
问个问题我是初学者,步进电机控制正反转给信号正传再给信号反转,还有手动,但是手动后,在自动方向不对 比如说我自动正转完成应该反转了我改手动点动反转然后我自动应该是反转但是他是正转    这方向信号不知道怎么弄了,用哪个指令合理   用带方向的脉冲指令吗

网友A:
信捷运动控制我比较熟,楼主你的问题描述把我都绕晕了,步进电机驱动器有自己的方向端子,再说你PLC写过运动控制的程序吗,去看看信捷的运动控制手册吧,官网有。有问题加QQ930285194

网友B:
检查你的频率赋值是不是有问题啊,方向不对一般就是频率值正负的问题了

网友C(2018-04-30):
谢谢你,分享下你的好东西,学习学习好东西

网友D:
给力!介绍西门子PLC挺多,这本还可以

网友E(2020-04-01):
引用 网友A:
信捷运动控制我比较熟,楼主你的问题描述把我都绕晕了,步...

------------------------大哥,XDH 用EtherCAT通信玩过吗?我刚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