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软件打不开,求解

楼主(2017-07-02):
步科触摸屏软件打不开,双击后,在电脑保留0.5秒吧。怎么回事,求解。 在线等

网友A:
这个有很多因素,不一定是软件的问题,建议卸载重新安装一下,很快的

网友B:
觉得是安装不成功,建议重新卸载安装一下,或是重新下载一下

楼主:
卸载重装了无数次,环视不行

网友C(2019-07-02):
先换台电脑试试是不是软件问题,如果在别的电脑安装没有问题,就是自己电脑安装有问题,可能是杀毒软件或者防火墙影响。

网友D:
一般是杀毒软件导致安装不全导致的

网友E:
关闭杀毒软件,右键管理员运行,软件不会有问题;,跟系统关系很大

网友F:
安装前先关闭杀毒软件

引用 楼主:
卸载重装了无数次,环视不行

网友E(2019-08-01):
此软件兼容大多数电脑,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