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专题讨论:面对低压变频故障,老手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2017-07-03):
变频器是自动化工厂中的常见电气设备,但是在应用过程中由于使用方法不正确或设置环境不合理,难免会造成变频器误动作进而引发各种故障,无法满足项目预期的运行效果。因此工程师合理快速应对变频的各种故障并对故障原因进行认真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有时候,遇见有些变频的“奇葩故障”,你有没有种内心要崩溃的感觉?

在使用变频器的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故障?

请大家在此一吐为快吧!

活动规则

一、参与方式

通过中国工控网论坛的“面对低压变频故障,老手是这样解决的!”主题帖,登陆后在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即视为参与本次活动。

二、 发帖内容及规则

1.    发帖规则:用户需在中国工控网论坛指定活动版块下发帖,讨论与活动主题相关的内容。将帖子发至其他栏目或版块的,则视为无效。参与用户有两种发帖方式可以选择:

1.1在工控网论坛-变频与传动—低压变频器版块下: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INVETER.htm发帖,然后将文章标题及其链接在活动回复区直接回复

1.2直接在在此活动专题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

2.内容要求:内容需原创,陈述清晰、详细,具体可涉及您遇到过的各品牌低压变频器的一些常见故障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

3.发帖题目要求:#主题#+讨论题目,例如#常见故障# 记我遇到的变频器故障

4. 不得刻意宣传或诋毁某品牌及其产品。

三、奖项设置及评奖说明

四、活动截止时间

截止2017716截止后工作日统计获奖名单并联系用户发奖。

网友A:
遇到比较的多的是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报警停机,报警信息是过热。维修人员各种查找(不是本单位的设备),没能查出故障,我处理过的几次故障原因有:1.风扇不转(风扇损坏、轴承损坏、12V插头接触不良、内部12V电源故障等);2.散热器沟槽被灰尘堵塞。3.仅处理过一例是负载电流大造成过热报警。变频器运行时,散热器的风量要经常检查,粉尘环境要注意定期清理散热器。

维修过二台输入限流电阻损坏的变频器。其一是短路限流电阻的继电器不动作,烧断限流电阻,原因是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损坏;另一台是短路继电器触点损坏。

网友B:
我在生产现场碰到过变频器的控制电源板,没有输出,操作面板时亮时灭,后拆开确认是电源板5v输出有问题,联系变频器厂家,返厂维修了,其他部分有涂三防漆做了绝缘处理!回来重新装机,运行正常!

  还有一次同样的机型碰到主回路没有输出,拆机后发现三相整流桥无直流输出,测量输出后端无短路,大胆的更换了整流桥后恢复正常运行!

网友C:
我遇到的问题比较奇葩,是自己设置参数方法不对造成的。

用西门子440变频器的时候,对照需要设置的参数设置完毕,然后没有写入保存。

虽然变频器能够运行,但是每次掉电的时候,参数就失效了。就不能使用了。

这个变频器一旦通电,往往不会给断路器断开,所以好多天一直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后来检修的时候,他们说掉电检修完设备后,再启动就不能使用变频器了。才发现这个问题,现在我都是得提醒自己需要最后写入保存。

P0971这个参数。

楼主:
欢迎大家在此吐槽哦,

网友D:
       用的比较多的是一款FR-d700三菱变频器,在调试的时候碰到过操作面板的RUN指示灯不等的闪,操作面板无法调整频率的大小,检查输出及控制线路没有问题,最后问题出在参数设置上,选择的操作模式不对,重新设置好,运行正常;还有一次用的外部/PU组合模式控制的,需要通过将端子STF(STR)-SD置ON来发出启动指令,我是通过固态继电器来控制端子的闭合,上电之后,变频器就直接启动了,固态继电器都没有输出,开始怀疑是固态继电器的问题,换了之后,结果还是一样,后来把所有的参数都检查了,确认都没问题,接着就查线路,线路检查了,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觉得很奇怪,由于固态继电器有正负两个输出端子,于是就把 STF(STR) 跟  SD  调换了一下  再测试居然正常了  到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其中的原因。

网友E:
    曾记得刚开始电气之路时,师兄借给我一个变频器让我想办法让电机转起来,那时的我经验为0,学到的第一条经验就是查找说明书,至今仍受益。

    说不上变频器的故障,权当是变频器使用之初体验,变频器为欧姆龙的,如下图所示一样一样的。原本是设备上用过的变频器,我把它重新离线电源线、电机线,输入端子接入正反转按钮,一切准备妥当,让师哥查看了一遍,没什么问题,然后开始上电试转,可是怎么捣鼓也没反应,变频器也没任何报警,最后开始查参数设定,因为它在设备上是正常使用的,不可能短时间内就损坏,当查到第一个参数时,发现了“故障点”,原来A001的参数就有问题了,设备上使用时更改为01的,由模拟量输入的,而我们现在是端子输入的,果断改为02,点动,还是不动,继续查找,发现F001没有数值,设定为10Hz,再次点动,小小的电机终于耐不住寂寞,悠悠的转起来了!实验成功了!

网友F:
# 欧陆590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欧陆590P故障报警FIELDOVERI(励磁过流)
欧陆590P故障报警SPEEDFEEDACK(速度反馈故障)
欧陆590P故障报警FIELDFAILED(励磁故障)
欧陆590P故障报警3PHASEFAILED3相故障)
欧陆590P故障报警OVERITRIP(电机电枢过流)
欧陆590维修实例与大家分享一下,欧陆591P/C不在零速修过一个590+的,老是炸可控哇(励磁控制)。板上什么有关的东西都从好板上换过、并且刚开机时能工作几秒钟,测输出电压也是正常的、用了几秒后马上不行啦!(有时候炸半控整流桥,更多的是炸输入保险)。到现在还没弄明白。 老是炸可控硅,原因很多,先挂个假负载试,用灯泡替换。若半控整流桥选用原装的话,肯定是触发电路有问题。 烧毁可控硅的几方面主要原因: 1 机及线路有损坏。比如碰壳、换向片有损环等,会造成大电流而烧掉可控硅; 2 可控硅的触发线路。要检查线路有没有插错及松动,线路出问题极容易烧可控硅; 3 驱动器的电源板的触发电路有问题。此时必需要更换及修理; 4 可控硅的质量问题。我建议在选用可控硅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选用同一型号同一品牌的可控硅,个人经验。这个问题,换掉电源板及会部的可控硅,选用可控硅不能马虎啊。当然了最好能一步一步的用排除方法去确定问题所在。
在使用卷径计算功能块时卷径总是不稳定,涨力+补偿计算器(TENSCOMPCALC)用于补偿静态和动态的摩擦以及负载惯量。通过把电机转距要求作为速度和加速度的函数来获得补偿。各参数如下:   TENS+COMP(张力+补偿):目的标记号,张力+补偿计算输出;   INERTIA COMP(惯性补偿输出):整个惯性补偿监控点;   STATIC COMP(静态补偿):静态摩擦补偿设置参数;   DYNAMIC COMP(动态补偿变):变化摩擦补偿设置参数;   REWIND(卷绕):当电机改变方向时,转换摩擦补偿信号。这个在线路反转时进行。0--禁止,1--使能;   FIX.INERTIA COMP(固定的惯性补偿):固定惯性设置参数;   VAR.INERTIA COMP(变化的惯性补偿):变化的惯性设置参数;   ROLL WIDTH/MASS(卷轴宽度/重量):依据卷轴宽度换算惯性补偿。100%是最大卷轴宽度;   LINE SPEED SPT(线速设定值):用来对惯性补偿计算线速加速度的速率;   FILTER T.C(滤波器时间常数):从线速输入计算线速加速度的速率,这个值可能有干扰电机转距的大的纹波成分。因此这个信号要被滤掉,根据这个参数滤波器有一个时间常数;   RATE CAL(速率计算):对应最大的线性斜坡速率,换算惯性补偿加速度速成率值到100%。这个参数应该在很短的时间内(几秒钟)设置到最大的线性满速斜玻速率。最终的速率值在NORMASISED dv/dt里可以才看到;  注:线性斜率在100秒以上,惯性补偿将不工作。因此这个参数被限制到100.00。   NORMALISED dv/dt(正常的dv/dt):   1、速率计算值=0.00:允许一个外部生成的速率信号使用取代上面描述的计算值。这个速率信号对于最大线路斜坡速率必须正常化为100%。对于大的线性斜坡速率(大于100秒)是非常有用的。  2、速率计算值不为零:允许内部计算的速率值被监控。   TENSIONS CALER(张力换算):换算直接从锥度计算器连接的张力要求。   一般在冷轧机中的张力控制中都会用到此功能模块

网友G:
ABB的ACS880低压变频器,工厂宏,参数都设置正确,电机空载时按给定的转速工作,带载后输出转速与给定不一致,相当于变频器失去了作用。无奈,关泵入口阀50%,让变频器工作。

楼主:
还有啥变频故障,欢迎继续吐槽哈

网友H:
#常见故障#记我遇到的施耐德ATV12变频器故障:http://bbs.gongkong.com/D/201707/719663_1.shtml

网友I:
AB755变频,遇上过各种稀奇问题,导致现在大家都算比较专业的变频小能手了。

整流或者逆变通讯丢失,断电重启,要是还不行,拆机然后处理光纤,OK.

电源板无220V电源,拆机,检查主板后变压器出线保险,更换,OK。

报IGBT过温,检查逆变风扇是否运转正常,有时大过载情况下不会报过载,会报IGBT过温,可以监控一下逆变单元的120参数。

调试中D网板卡不能改参数,断开D网连接再修改。

网友J:
工控新手,遇到的问题不是很多,使用过西门子系列的变频器,V20以及M420,深圳步科的门机专用变频器,以及台达的变频器,台达按照说明书配置之后运行没问题,步科的变频器因为一个参数P6.20,一直没法启动,后来和技术人员沟通之后总算可以正常使用了,西门子的两台变频器问题出在同一个地方,是采用通讯启动的,按照说明书以及PLC的USS通讯指令设置之后,一直提示错误,后来在不断找资料过程中发现是变频器手册和PLC手册中都没有说明active位和port位要进行对应,对应上也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还没遇到其他的奇葩问题,希望能和各位多多交流,学习学习。

网友K:
低压变频器因过热发生故障,其原因可能是:

(一)变频器环境温度过高

当变频器周围环境温度超过允许值时,其额定状态工作时的温度可能会超过变频器允许的蕞高温度。

(二)负载太重

1.电机负载太重,使得变频器长时间超过其额定电流工作。需选择与电机功率匹配的变频器。

2.电机轴机械卡死,电机堵转,变频器电流限幅动作,其电流限幅值小于120%.

对于变频器过热故障,一般采用下面两种处理方法:

1、采用风扇散热

变频器内装风扇可将变频器箱体内的热量带走。

2、降低运行环境温度

变频器是电力电子装置,内含电子元件、电解电容等,所以温度对其寿命影响较大。通用变频器的环境运行温度一般要求-10℃~+50℃,如果能降低变频器运行温度,就延长了变频器的使用寿命,性能也稳定。

网友L:
  记忆深刻的安川G7系列200KW变频器报警直流母线电压低维修。

  当时检查供电电压,电机线圈阻值,查看监控U系列参数,未发现电压值低,修改报警电压检出值等未能解决,在工控论坛发帖求助,下载资料查看。高手指导,下载的资料中对策中比纸质版说明书多了1条可能变频器内部有灰尘等原因使直流接触器辅助触点氧化接触不良导致。随即拆解变频器,清理内部灰尘,拆接触器主触头,辅助触头用砂纸清理打磨后安装,恢复变频器,上电测试运行正常。

  学习变频器工作原理,控制逻辑,各参数含义,报警代码的关联性,按照报警代码逻辑分析检查,验证处理。用户手册为必备工具。

  第一次更换安装AB4M变频器。原变频器故障损坏委外维修,当时4M用户手册是英文的,按照报警代码查找原因,翻译报警原因及对策,内部元件损坏无能力维修,随委外维修服务处理。

  新变频器到货安装时只有1张简易调试说明,按照说明,查看英文手册调试参数,能够正常使用了,及时写了份安装调试过程说明,培训其他同事。

  方式控制4M变频器动作,自己按照通讯协议,数据地址及数据格式编写通讯程序调试,实验时设置参数后保持断电,通讯正常,控制正常。但现场变频器参数修改后通讯不上,无法控制。最后原因是参数修改后为断电重启。

   因此要多学习总结,动手调试,处理问题,不断总结,行程自己处理问题的思路及过程,有方法有步骤处理问题。

网友M:
变频器在使用中的一些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7/720072_1.shtml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工控新手,遇到的问题不是很多,使用过西门子系列的变频器...

其实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现在各家的手册还是不够完善,外文翻译过程中不够谨慎所造成的,大多数问题,还是能够依靠手册去解决的

网友N:
变频器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案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7/720877_1.shtml

网友O(2024-10-18):
经常清洁风机,检查电机健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