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0C14回原点

楼主(2017-07-03):
各位大侠:

FP0 C14控制步进电机运行。

求助:1.原点必须是X0吗?

    2.原点回零后利用什么信号表明回归完成,以执行下一个动作?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大侠们帮助

楼主:
下面程序输入FP0C14,按下X1,电机为什么不动?

网友A(2018-06-08):
一般我找原点都是自己编程,想怎么回就怎么回

网友B:
等待大神回答,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C:
顶一下,等大神回答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