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网口中的RealCom协议

楼主(2017-07-03):
1.232转网口与RealCom的名字由来

  232转网口中用到一个称为RealCom的协议,初次使用232转网口的用户对此比较陌生,这里做一个介绍。232是RS232的简称,是串口的一种,这里realcom的COM也是指串口。我们在计算机上看到COM1、COM2对应的就是这种9针的串口,因为在早期计算机之间的通信以串口为主,所以串口就代表了信,COM来自于英文名“communication”。串口转网口和RealCom中既然COM对应232那么Real是否对应网口。不完全对,网口就是RJ45或以太网口,Real实际是英文“真实”的意思。当232串口被转为网口之后,在网口一端来看,如何能够将网口模拟为一个232串口,由于网口和串口在本身协议上的不同,需要有一种网口(即TCP/IP之上的协议)协议将网口映射为串口。从而能够在将网口几乎真实地“转化”为232串口。于是RealCom协议就孕育而生。

2.232转网口中的RealCom协议细则

  RealCom协议是真实反映串口特性的网络协议。232转为网口后,RealCom协议必须实现串口特性的保留,232串口的特性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第9位串口数据。RealCom协议中会有相应的命令和数据位将串口的这些参数信息传递到网口的另一端,从而能够让网络端的程序能够识别当前串口使用的波特率等参数。

  232转网口中的RealCom协议不同于“以太网透明传输协议”,RealCom协议的TCP应用层数据包的数据并不完全对应于232串口的数据,而是具有一定的帧格式的。默认情况下232转网口转换器是使用“以太网透明传输协议”,如果需要选择为RealCom协议,需要将转换器的参数中的高级参数:“转化协议”设置为“RealCom”;选择“以太网透明传输协议”,设置为“无”。

  232转网口中的RealCom一般和虚拟串口配合使用,程序底层驱动技术可以为windows增加虚拟的COM口(例如COM5),当232转网口设备工作于RealCom模式时,虚拟串口驱动可以通过RealCom协议动态自适应串口参数,该技术称之为On-the-fly技术,即假设程序虚拟了一个COM5,当用户232串口程序打开COM5,并工作于一定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时,卓岚虚拟串口驱动可以自动探测到该串口参数,并且将该参数以RealCom数据包的方式发送给232转网口设备,232转网口设备收到指令后按既定的串口参数运行,实现了串口参数的自适应。

  那么何时使用RealCom协议何时使用“以太网透明传输协议”。对此有如下的建议:

(1)如果不用虚拟串口而是Socket通信则建议使用“以太网透明传输协议”,因为此时用户并不需要串口参数的自适应,而“以太网透明传输协议”具有简单的格式,便于实现。

(2)具有双通道的串口参数On-the-fly技术,即使232转网口设备并没有采用RealCom协议,也能够实现串口参数的自适应。但是,当用户需要使用跨Internet来使用虚拟串口时,第二个通道将受到影响,此时建议使用RealCom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