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什么小型电机!!

楼主(2017-07-03):
各位大神:

       小弟最近公司有个项目:如下图,用小型电机(功率80W左右,扭矩20N.M)带动凸轮顶上面的轴承,达到顶点时停下来(用接近开关限位或也可以用其他办法),停下来时电机轴要在锁死状态,因为上面有货物(货物加托架自身重量不超过30公斤),大家看用什么电机合适,伺服电机就不考虑了,成本太高。

     因为此项目为批量部件,到时会有表较大的量,所以需要设计成模块化的,把接口留出来就好了。

所以不能用PLC,伺服驱动器等比较大的部件,最好也不能有电控箱存在,可以容许有300X300mm接线盒存在,。小弟以前没接触过这种项目,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万分感谢!

网友A:
20NM,也不算小了,可否加齿轮减速机?锁住的问题,是不是可以用抱闸?而且,就这样一个升降的动作,不一定要用电机吧?液压是不是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NM,也不算小了,可否加齿轮减速机?锁住的问题,是...

要行星减速机,液压的话还要加泵站,感觉成本更大,而且动作是要快速反应,2秒钟要动作一次,而且速度要快,液压不一定能妈祖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