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7-07-03):
写了一个松下FP-X(C60T)的回原点程序,当每次按XC时,就出现运算错误信息(错误代码45),寄存器也设置了,不知错在哪,请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程序如下:

-----XE---(F1 DMV,  H22,  DT100)

          (F1 DMV,  K500, DT102)

          (F1 DMV,  K2000,DT104)

          (F1 DMV,  K100, DT106)

          (F1 DMV,  K0,   DT108)

--XC--(DF)--(F171 SPDH, K100, K0)

网友A:
是寄存器原点输入没有设置吧。

楼主:
发现问题了,第一次用松下,不知道要设置输入和输出,只设置了输出,没设置原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