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昆仑通泰画曲线滞后的问题

楼主(2017-07-03):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使用西门子的PLC跟昆仑通泰的触摸屏,监控一个传感器的值,显示值得大小,并且画曲线,结果出现了一个问题。触摸屏的曲线严重滞后,经常是进行了好几个周期以后,才画出了曲线。这位大神有没有谁可以带我飞,哪里可以设置吗,还是说这个屏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A(2021-07-15):
一样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遇到同样的问题,好像没有方法解决

网友A:
用循环策略,10ms循环,基本上可以提高速度

x=x+0.01

'if x>100 then x=0

y=wy

窗口0.控件0.AddXYData(x,y,0,0,0,0,0)

这个是自己琢磨出来的,不知道能否有帮助

网友B(2022-03-31):
有时候指示灯都会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