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EMA标准通信及接线图

楼主(2017-07-03):
网上的SMEMA标准协议不怎么明白,有大神知道具体怎么接线的吗,谢谢

网友A:
说的有点不明确

概述  依据单元层(时间要求宽松)或者现场层(时间要求严格)对通信任务的不同需求,SIEMENS 可提供下列子网。

MPI  MPI 子网的设计面向单元层中的任务。MPI SIMATIC S7 上的多点接口。

  MPI 的设计面向为PG 接口,即连接 PG(调试和测试)和 OP(操作员接口)。此外,MPI 接口还可用于将多台 CPU 联网。

工业以太网  在开放的、独立于制造商的通信系统 SIMATIC 中,工业以太网用于管理级和单元级。

  工业以太网的设计面向对时间要求不苛刻的大批量数据的传输并可通过网关连接到本地交叉网络。

PROFIBUS  在开放的、独立于制造商的通信系统 SIMATIC 中,PROFIBUS 面向单元层和现场层。有两个不同特性的版本可选:

   •  在单元层 PROFIBUS用于对时间要求宽松的、对等的智能接点之间的通信  。

  •  作为现场总线 PROFIBUS DP 用于对时间要求严格的、智能主站和现场设备  之间的循环数据交换。

点对点连接   点对点连接主要用于两个站之间的、对时间要求宽松的数据交换,或者是将如OP、打印机、条形码读码器、磁卡读卡器等设备连接到一个站上。

AS-接口  执行器——传感器接口是PLC 系统中最低层的过程级子网。借助于它,可将二进制的传感器和执行器联网。

https://wenku.baidu.com/view/e384472cbd64783e09122b2e.html

网友B:
不懂哦,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