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总线控制与脉冲控制优缺点

楼主(2017-07-03):
步进电机是靠接收脉冲电流来实现速度、位置和方向的控制,脉冲的多少决定步进电机的位置,脉冲的速率决定电机的转速,脉冲的方向决定电机的转向。现在大多数步进电机的控制方式就是用plc发脉冲给驱动器,驱动器驱动电机运转。脉冲型方式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对于一些应用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脉冲型已经不能满足需求,需要总线型来控制。

对于需要使用很多电机的场合,比如很多医疗器械都有二三十个轴,如果使用脉冲型一是不好控制,一个plc最多也就可以控制六七个轴,电机一多就需要多个上位机,对空间体积要求比较大,而大多医疗器械体积就比较小巧紧凑,二是电机多了脉冲型布线很难,线路一多就存在信号干扰问题导致设备不稳定。如果使用总线型就只需要两根信号线和电源线把所有电机串联起来就搞定,设计和安装都非常方便,也不会存在大量布线的信号干扰问题。

有些机械上面自身就带有电脑主机,如果使用脉冲型就不能发挥电脑主机的用处,还需要一个上位机或者运动控制卡来控制步进电机驱动系统,而使用总线型直接就可以通过电脑主机来控制,有运动控制卡方式的专业性能,而且成本和空间体积比起另外两种方式也很大优势。

有些产品在运动过程中需要力矩模式,比如锁螺丝机有些使用力矩模式,脉冲型是无法对电机电流做到控制从而调整力矩,而总线型就可以做到。

总线型方式相对于脉冲型不仅仅是体积上面小巧很多,控制程序的编写也会相对于plc梯形程序简单许多,而且还能做到电机电流、电压、温度、堵转等的时时反馈,电流、细分的时时改变,s形加减速、模拟量、同步指令、离线控制等的简单控制。总的来说总线型对于脉冲型来说有很多新的功能特点而且没有什么劣势,总线型是未来步进电机运动控制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网友A(2020-03-21):
总的来说总线型对于脉冲型来说有很多新的功能特点而且没有什么劣势,总线型是未来步进电机运动控制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受教了!

网友B:
深有体会,总线型优势很大,特别是多轴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