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笠式刀库结构详解及故障排除

楼主(2017-07-04):
    刀库系统是提供自动化加工过程中所需之储刀及换刀需求的一种装置;其自动换刀机构及可以储放多把刀具的刀库;改变了传统以人为主的生产方式。藉由电脑程式的控制,可以完成各种不同的加工需求,如铣削、钻孔、镗孔、攻牙等。大幅缩短加工时程,降低生产成本;这是刀库系统的最大特点。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进入3D演示

      斗笠式刀库因其性价比较高现在广泛的配置在经济型的立式加工中心上,斗笠式刀库因外形像个大斗笠因而得名,由刀库鼓轮、分度盘、定位法兰和圆柱滚子等零部件组成。斗笠式刀库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易于控制和维护方便等特点,斗笠式刀库一般刀库容量为16-24把刀具,其换刀过程为在换刀时刀库向立式加工中心的主轴平行移动,先取下主轴上原有的刀具,当主轴上的刀具进入刀库的卡槽时,主轴向上移动脱离刀具,然后主轴安装新刀具这是刀库转动,当目标刀具对正主轴正下方是,主轴下移使刀具计入主轴椎孔内,刀具夹紧后,刀库退回到原来的位置实现换刀。根据其换刀过程可以看出,斗笠式刀库的换刀时间也长于圆盘机械手刀库,但从性价比和维护方便程度上要好于圆盘机械手刀库。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进入3D演示

   斗笠式刀库元件分解图Assembly Drawing for Tool Magazine

刀盘元件分解图Assembly Drawing for Tool Disk Components

滑动元件分解图Assembly Drawing for Sliding Components

驱动元件分解图Assembly Drawing for Driven Components

故障排除

故障1:刀盘运转不顺畅Tool disc running without a hitch

状况:

刀盘选刀运转不顺畅Question : Tool disc to select tool without a hitch.

步骤1:拆卸基座后方2个M6螺丝

Step1.Take out 2-M6 bolts which is at backward of body.

步骤2:拆卸钣金外罩

Step2: Take out sheet metal cover.

步骤4:拆卸转盘左罩

Step4.Take out left cover of tool disk.

步骤5:拆卸挡屑盖

Step5 .Take out cover for avoiding dust.

步骤6:检查分度凸轮是否有异物并清除

Step6.Check the index cam to see if there are dusts .

故障2:刀库移动不顺畅

Tool magazine move without a hitch

状况:刀库移动不顺畅

Tool magazine move without a hitch.

步骤1:检查空压源是否为 4~7kg/cm^2

Step1:Check air pressure if it is between 4~7kg/cm^2

步骤2:调整排气节流阀之排气量

Step2.To adjust valve of cube.

绿色加工技术微信公众帐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