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多主机

楼主(2017-07-04):
  本来现场有一台触摸屏控制一只PLC,后来客户又想加一台触摸屏,PLC上面只有1只485口,很是头疼,也没法扩展485口,后来想用触摸屏和触摸屏通信,后来过于繁琐,作罢。听说有个485集线器,结果装上去,有时通信正常有时通信异常,找了个高手问问才知道,MODBUS不支持多主机,两个主机通信会产生通讯错误。内心是崩溃的。难道就没有好的办法了吗??

网友A:
你用的哪个牌子的触摸屏和PLC,你要讲清楚大家才可以帮你出主意

网友B:
多主机通讯会中断,但持续时间短,我看并不影响啊,设下通讯时间,一个1s 一个2s咯。

楼主:
你说的是通信等待时间是吗?这样通信的实时性打了折扣。另外一个1s一个2s理论上还是存在中断的可能性。

引用 网友B:
多主机通讯会中断,但持续时间短,我看并不影响啊,设下通...

楼主:
谢谢各位,在万能的淘宝上找到一款产品,和店家沟通后,感觉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先买个试试看。

楼主:
目前貌似问题已经解决,用了这个485多主机的东西后,暂时没有发现通信中断,异常的现象。

网友C:
恭喜!祝顺利!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周末跑了2天,再没有出现通信冲突异常中断的问题。各位以后有我这种情况的,千万不要用485集线器那种的,那种不支持多主机的,存在冲突的可能。可以用支持多主机的这个东西,原有的程序不需要任何变动,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A:
总结一下收获呗,让大家也学习学习。

楼主:
好的

引用 网友A:
总结一下收获呗,让大家也学习学习。

楼主:
  485总线跑MODBUS协议时,由于协议是一问一答的形式,AB输出的是差分信号,问答都占用AB线,当有另一个主机加入后,如果没有协调机制,必然存在两个主机同时占用总线的情况,这样就会导致通信冲突,如果通信要求不高,可以采用设定无限重试次数,两个主机采用不同的超时时间来勉强用用。如果实时性要求高的话,那根本就无法使用,我现在的这个设备上主要为人机界面,为了提高使用体验,就对这个实时性有一定的要求。

 当时对以上没有很深的认识,因此想当然的买了485集线器,结果就出现了上述的情况,根本无法正常通信,或许降低主机的询问频率,提高通信速率,两主机设置不同的超时时间,设置无限次的重试次数,勉强可以在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场合使用。但是却不适用于我的使用,我们的要求有很好的实时性。最好完全没有通信异常的情况出现。

 后来找了大神问了一下,大神直接就说想都不要想,理论上就不支持。想想也是。可是项目也要做下去,无奈在工控网上面留贴。然后到BAIDU,GOOGle,淘宝,果然在淘宝上找到一个东西。找店家把出现的问题和疑问都给倒了出来,店家一一解答。下面整理了一下。

  普通的集线器采用的是硬件切换,侦测到一路上有信号时,会将信号切到其它路上。当其中一条线路上有信号时,其它路要处于接收状态,更高级一点的可以侦测到从设备是否故障(一般是短路故障),如果有一路持续拉低信号,集线器会作废此信号,不再切到其它路上面。对于MODBUS协议的485来说,集线器不能很好的工作,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集线器在接收到一路有信号后,会把信号切到其他路,当总线上存在多主机时,必然导致后到信号的丢失。所以集线器不可行。

  为了实现多主机功能,必然要引入协调机制。将两主机信号进行缓存协调,对主机信号进行排队处理。类似于铁道的多路列车分时占用铁轨,而且不撞车。

店家讲到这里,我就听明白了,果断买来试用。第二天到货,一早就拿来试,居然就这样解决了。周六周日,又跑了2天,周一一看,没有通信错误,真是太高兴了。

网友A:
不错,这个也不是常用的东西,但是一旦遇到就麻烦了,没事来论坛转转还是很有收获的。

网友C:
谢谢了!东西很便宜,效果要是好的话值得一用。

网友D:
就是来看看,额没错哈哈

网友E:
楼主此类问题大多都会遇见,客户花了钱,随时都有可能叫加东西,大不了就是花钱,但是对技术确实个挑战

网友F:
请教一下,这个需要改两个屏 站号为不一样吗、

网友G:
应该是这个装置作为主站,将信息转发至两个屏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这个需要改两个屏 站号为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这个装置作为主站,将信息转发至两个屏回复内容:对: 网友F 请教一下,这个需要改两个屏 站号为不一样吗、 内容的回复!

不需要,两个屏可以一样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这个装置作为主站,将信息转发至两个屏回复内容:对: 网友F 请教一下,这个需要改两个屏 站号为不一样吗、 内容的回复!

这个装置是作为两主机的从站和作为线上的主站。两个主机的AB不是物理连同的,所以可以同样的站号,同样的程序。

网友H:
受精了,好东西,以后用的着了

网友I:
工业现场大屏LED显示器,可以实时显示各种生产控制工序数据,适应各种总线、以太网接口。

网友J(2018-04-07):
对于 RS485 多主冲突的问题,CDBUS 协议就可以完美解决,很简单的就实现了多主对等通讯,而且速率可以达到 10Mbps 及以上,有人拿来传组局域网视频都没有问题。

这个可是开源的,有兴趣的可以瞭解一下:

https://github.com/dukelec/cdbus_doc/blob/master/intro_zh.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