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动作?

楼主(2017-07-04):
下面程序输入FP0C14,按下X1,电机为什么不动?

下面程序输入FP0C14,按下X1,电机为什么不动?

网友A:
FP0停产了,资料比较少。控制代码 F0 MV H102 DT100,我看过的资料,FP0的168位置控制,控制代码只有H0 ,H2, H3, H10, H12,H13,没见过H102。回原的控制代码是2开头的。

网友B:
有问题可加我Q1619397277

引用 楼主:
谢谢!!!!!!!!!

网友C(2017-08-12):
新手入门表示一点也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