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扩展成MODBUS从站,扩展成DCS系统从站

楼主(2017-07-04):
u  产品用途

用于三菱PLC扩展的485BD或者232BD口与MODBUS-RTU主站设备之间交换数据,PLC无需编程直接将MODBUS设备连入三菱PLC,支持所有三菱系列PLC

u  主要特点

Ø  通讯口1:三菱专用协议通讯方式,支持连接到所有三菱PLC扩展通讯口;

Ø  通讯口2标准MODBUS-RTU协议,支持01020305060F10命令;

Ø  PLC通讯速率:9.6Kbps

Ø  MODBUS-RTU波特率:1.2Kbps115.2Kbps

Ø  连接MODBUS-RTU主站设备数量: 1个;

Ø  单次交换数据:(16个输入输出字)或者(16个输入输出位);

Ø  通讯回路相互隔离,隔离电压1KV且均带TVS防雷击、过流自恢复保险保护;

Ø  24VDC输入电源极性保护。

u  详细参数

工作电压

DC12-DC30V带电源极性保护

功率消耗

最大1800mW

通讯

RS-485

三菱PLC专用协议端(RS-485485BD)或RS232(232BD) 可承受500W/1000us雷击

通讯速率

9600KBps

通讯格式

偶校验、8位通讯位数、1位停止位

传送距离

<1200MRS485     <5MRS232

通讯

可选择

RS-485(可承受500W/1000us雷击)

通讯速率

2.4Kbps-115.2Kbps

通讯格式

校验方式可选、8位通讯位数、1位停止位

传送距离

RS-485<1200MRS-232<15M

输入隔离

双通讯回路相互电隔离

适用范围

三菱PLCMODBUS-RTU主站设备交换数据

外形尺寸

71mm×46mm×63mm

重量

不含包装约0.10Kg

安装方式

标准U型导轨安装

u  产品介绍

l   概述:

1.  通讯口1速率(固定):

9.6Kbps,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2.通讯口2通讯速率(设置固定):

1.2Kbps、2.4Kbps、4.8Kbps、9.6Kbps、19.2Kbps、38.4Kbps、57.6Kbps、115.2Kbps。

3.模块外形尺寸及端子结构图:

4.连接数量:

三菱PLC端网络:最多为1个;

MODBUS-RTU网络:最多1个设备(地址范围0255可选)

5.用户参数设置:

  使用迅诺科技组态软件配置;

6.模块LED状态指示:

面板上排指示灯

MBUF(第一个灯绿色):MODBUS-RTU端数据发送指示灯。

MT   (第三个灯黄色):MODBUS-RTU数据接收灯。

MR   (第四个灯黄色):PLC端数据发送指示灯。

  面板下排指示灯

POWER(第一个灯红色):电源指示灯;

RUN   (第四个灯绿色):工作后常亮。

l   参数设置

本模块参数设置使用迅诺组态软件设置进行用户参数设置。

1. 状态设置:

本模块采用通过拨码开关SW0选择运行状态或者停止配置状态, ON表示“0”,OFF表示“1”,见图1所示。

     (图1

    0状态表示STOP,可以被组态软件配置,1状态为工作状态,RUN灯亮。

2.  用户参数设置:

必须配合用户需要进行相应设置,详见调试说明 和图20

必须注意:用户参数设置必须正确,否则系统将无法正常工作!

l  应用介绍

本通讯协议转换模块可将标准的MODBUS-RTU主站现场设备连接到三菱PLC网络中,无需对三菱PLC进行编程,不占用PLC轮训扫描周期,将MODBUS-RTU主站设备映射(相当于)为PLC内部D寄存器或者M辅助继电器信号来方便PLC控制和调用。以达到不同网络设备的数据交换。

l   调试说明:

MODBUS主站主动发送MODBUS指令,01020305060F, 10指令,

01,为读线圈指令,映射的就是PLCY点(起始地址>=1000,映射M0起始)。

02,为读输入线圈指令,映射的就是PLCX点。

05,为单个写线圈指令,映射的就是PLCY点(起始地址>=1000,映射M0起始)。

0F,为多个写线圈指令,映射的就是PLCY点(起始地址>=1000,映射M0起始)。

03,为读寄存器指令,映射的就是PLCD区。

06,为单个写寄存器指令,映射的就是PLCD区。

10,为多个写寄存器指令,映射的就是PLCD区。

举例:我想要读取PLCD0D1,两个数据到MODBUS主站设备,那么主站就发送MODBUS指令如下:

01 03 00 00 00 02 C4 08

01:为模块站地址,存在于485总线的MODBUS网络里的唯一的标号。

03MODBUS功能码 03号指令是表示读保持寄存器状态4XXXX(数据)的命令。

00 00:表示MODBUS规定的输入状态40001开始的地址,高位字节在前。

00 02:表示从40001开始的开关状态数量,此处0002H表示40001-40002两个寄存器数据。

C4 08CRC校验数据,低位字节在前。

 通过我们转换器就给三菱发专用协议 获取D0 D1的数据,返回给我们转换器,我们转换器再以MODBUS指令返回给主站上位机MODBUS,指令如下:

01 03 04 00 01 00 02 2A 32

01:为模块站地址,存在于485总线的MODBUS网络里的唯一的标号。

03MODBUS功能码 03号指令是表示读保持寄存器状态4XXXX(数据)的命令。

04:表示返回的数据长度字节数。

00 0140001寄存器的数据(实际就是三菱PLC D0的数据)。

00 0240002寄存器的数据(实际就是三菱PLC D1的数据)。

2A 32CRC校验数据,低位字节在前。

注意:配置为开关量(离散量)系统默认对应M寄存器。配置为模拟量系统默认对应D寄存器。

注意:对于三菱PLC需要对通讯口设置,如下图:

设置完成后,保存并下载到PLC,然后断电重启PLC,参数才会生效。

注意:对于模块与设备接线方式,如下图:

MODBUS主站 主动发送指令去获取三菱PLC的内部数据,在MODBUS端只需要把三菱当做一个MODBUS从站即可。三菱PLC内部无需编程方便使用外部扩展监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