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震压力表中油的作用说明
压力表,双金属温度计,热电偶,热电阻,电缆

楼主(2017-07-04):
压力表中有的有油,有的却没有,这是为什么?有什么区别?区别就是普通压力表和耐震压力表两者使用场合的不同。那压力表中的“油”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充油之后阻力增大,所以指针比较稳定,可以起到防止表针震动的作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耐震压力表,一般在在恶劣的环境中使用(例如噪声大的环境),或系统中压力波动较大(比如有柱塞泵)使压力表读数准确,延长使用寿命。

那这个“油”是不是可以随便选择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这个“油”主要是甘油和硅油两种。两种油的作用还不一样,甘油主要是起到抗震作用;硅油也能够起到抗震的作用,不过相对于甘油而言,硅油更耐得住低温,若室外温度达到零下20℃,甘油就结晶了,但是硅油还能使耐震压力表正常工作。

所以说甘油和硅油这两种油都可以使用,但在具体做选择的时候,除了环境温度,至少还需要考虑到以下三点:

1、热膨胀系数,系数越小越好,这个主要受温度的影响。

2、使用场合,食品行业这两种油都不能用,万一隔膜损坏油会污染食品。

3、测量强氧化剂的地方也不推荐用,否则会引起爆炸。

关于耐震压力表油的种类与作用,及在选择时需要注意的方面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