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选型注意事项

楼主(2017-07-04):
压力表选型注意事项一

压力表表盘直径:可以默认为是压力表外壳直径,一般比较常用的是40MM50MM63MM75MM100MM150MM200MM

压力表选型注意事项二

压力表外壳材质:一般压力表外壳材质会有ABS塑壳压力表、铜壳压力表、聚丙烯外壳压力表、碳钢壳压力表(铁壳压力表)、304不锈钢压力表,具体的压力表材质选用可依实际使用环境来选择压力表外壳材质。

压力表选型注意事项三

压力表连接方式:压力表连接方式分为轴向压力表(背部连接压力表)、径向压力表(底部连接压力表)等,根据具体的情况选型,如果是面板安装的,轴向的可以选前法兰边或后带固定支架,径向的可以选前法兰边或后固定边等等。

压力表选型注意事项四

压力表压力测量介质:压力表的接液材质一般只有两种(标准),即铜合金和316不锈钢,如果你所测量的介质对这两种不适合或腐蚀,那就可以选用压力表同化学密封共同使用(化学密封的作用是不影响压力测量元件对介质压力表测量的情况下有效的阻止测量介质与测量元件接触,从而起到保护测量元件,也起来延长测量元件的寿命)

压力表选型注意事项五

压力表液体填充:在一些机械运震动比较大的环境中,一般使用的多压力表表盘里面都填充了液体,其实这些液体的主要作用就是增加阻力,有效的阻止压力表指针不停的震动,这样就可以很准确的读取压力值,一般在泵附近或震动比较厉害的环境中比较常用。压力表选型注意事项六

压力表介质温度:一般铜合金的测量元件的测量介质温度最高为+80度,不锈钢压力表为+200度。但是如果你选用的压力表为充液耐震的压力表,此时的介质最高温度只能达到+100度,如果温度过高,但是又要耐震,我们采用的办法就是冷凝弯。

压力表选型注意事项七

压力表量程范围:由于压力表是通过测量元件的变形,通过放大机构来带动指针的转动,从而显示压力值,我们在选测量范围的时候也要注意,一般测量的最大压力为压力表的量程的3/42/3是最理想的,如果选大了,指针的变化小,读取出的压力值就不准确了,如果小了,压力表会由于过载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