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看这个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7-07-04):
看书,传送指令。有一个例题。我怎么觉得例题有问题呢?

假设x20闭合,x0-x13都输入0,比较百位M2置ON,M1M4打开,不比较十位,比较个位,M8置ON。输入错误嘛,怎么可能会闪烁三秒???

网友A:
虽然没有用过三菱的PLC,但是48步M8那个常闭点后面有个取反的符号,当前边所有的条件均为0时取反为1后面的才输出报警,定时器计时三秒后41步M1-M8均复位,48步取反后为0报警消失。

网友B:
定时器前面有个取反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有用过三菱的PLC,但是48步M8那个常闭点后面...

那您都是用什么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前面有个取反指令

谢谢,看懂了。

网友C:
新手,领教学习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