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性能达不到要求的一些因素

楼主(2017-07-04):
随着仪表技术的进步,各种品牌差压变送器都向着高精度、智能化方向发展。然而技术的进步为设计者们带来了一个误区:人们在选择变送器时,往往注重其自身精度,而忽视了影响测量精度的其它因素。实际上,用户真正需要的是能够正确反映被测值的真实值——测量精度,而非变送器自身的精度。影响变送器测量精度的因素很多,有些因素还与环境条件及安装方式相关。因此,在设计时,产品自身精度并不能保证实际的测量效果,设计者们不但要在选型时考虑到实际环境对产品精度的影响,也要注意在安装时尽量减小对变送器精度的影响。那么,都有哪些因素会对差压变送器造成影响呢?仪控君为大家整理了以下几点~

量程比的影响

差压变送器的量程比是指在满足精度要求的情况下变送器所能测量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比。一般情况下,量程比越大,其测量精度就越低 , 压力变送器量程比大,有很多好处,这样一台仪表调校后,可以用在多个不同的场合。但是实际中量程比调的太高,会带来很多测量稳定性的问题。

大多数差压变送器在10:1的量程比范围内,精度仍为参考精度,不受量程比的影响。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差压变送器保证参考精度的量程比小于10:1,这一指标甚至还3:1和2:1;且同一型号产品的不同量程代号,保证参考精度的量程比也可能出现很大的差别,这都是用户在计算受量程比影响后的精度时需特别注意的。

温度的影响

差压变送器在过程应用中,过程温度、环境温度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肯定会与变送器测试时的参考条件不同,这也意味着性能将与所介绍的参考精度不同。温度对差压变送器的影响在接近最大量程(即小量程比)时很小,但在接近最小量程(即大量程比)时影响就很大,有时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根据一些产品手册提供温度对零点精度和量程精度的综合影响公式中,如果输入最大量程比为100,则可以得到接近10%的影响。

一些现代智能压力变送器产品,增加了内部温度传感器,用于修正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的热影响。

静压的影响

类似于温度和量程的影响, 静压对变送器的零点和量程的精度也有实质性影响。如电容式差压变送器,这种变送器在生产工艺系统运行过程中,几乎都会受到静压的影响,当运行工况的静压超过一定值时,其静压影响的误差将超过变送器本身的精度,对测量通道进行通道精度计算时,如果加入静压影响误差,则可能无法满足通道精度要求,因此电容式差压变送器校验时必须对静压影响进行修正。

安装倾斜角度对变送器的影响

安装倾斜角度是指变送器在安装到现场之后,变送器中轴线与铅垂线之间的夹角。

差压测量时,检测元件是通过检测中心测量膜片的形变位移来感知两边压力差的。由于中心测量室内充满了灌充硅油,当差压变送器沿着垂直于测量膜片平面方向倾斜时,灌充硅油本身对测量膜片会产生压力,引起膜片形变,导致输出值的变动。而当差压变送器沿着与测量膜片平面平行的方向倾斜的时,灌充硅油就不会压迫测量膜片,因此无影响。不同量程的变送器受倾斜影响的程度不同,量程越小,影响越大;当差压变送器前倾和后倾时,其输出线性和输出值变化不明显,不会影响其正常使用;当差压变送器左倾或右倾时,其输出值将根据倾斜角度发生单方向的漂移,角度越大,影响越大,但线性不会有明显变化。

测量点与安装点高度差的影响

由于工业现场总体设计的需要,差压变送器往往不能安装在使用现场的测量点附近,而是通过引压管引压到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以便于维护和管理,这就会造成测量点与安装点之间存在高度差,引压管中的传压介质就会因高度差产生附加压力,从而产生影响,引人附加误差。流程工业应用中,由于介质的密度往往较大,因此即使是较小的高度差,引入的附加误差也是较大的。

网友A(2021-01-13):
空气微差压变送器是一款非常实用的产品,用在通风管道的过滤棉堵塞检测等方面有有非常实用的应用。特别是防爆微差压传感器在粉尘防爆环境中的应用也非常好

网友A:
推荐一款防爆的微差压变送器,如下图所示,主要用于测量空气的差压

产品完整介绍可点击链接查看 https://www.mt1973.cn/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