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轮机控制系统选型讨论

楼主(2017-07-05):
汽轮机转速控制是否采用专门的转速控制器更好?如woodward505?
假如不用的话,靠ITCC(CCS)进行转速控制,与使用转速控制器比起来有什么优缺点?是不是所有厂商的ITCC(CCS)都可以实现?
woodward505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A:
我司较早的机组控制系统采用505调速器加PLC的控制模式。近年来新上的项目中的机组控制系统为ITCC.本人认为ITCC好于505,505与PLC之间的联系信号存在相互干扰,经常出现遥控失效的现象。505的输入输出通道不是三重化设计,可靠性较ITCC差一些。505的价格约3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