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继电器与进口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7-05):
请教各路大神:

   我们经常用的国产继电器比如:正泰、德力西、宏发等与进口的继电器比如:施耐德、西门子等有什么区别,两者相比较有什么优缺点,为甚价格相差这么大?应该怎样选择?

网友A:
支持国货,没必要用进口的

本人所在企业所有电器元件为正泰

进口的价高,质量并不是多么好,就性价比来说,选国产的。

国产的可直接互换,但进口的与国产的插脚排列不一样

网友B:
小型继电器市场非常混乱,假货非常非常非常多,特别是欧姆龙和施耐德假货更是多得买不到正品。正泰、德力西,是垃圾产品。施耐德、西门子、泰科、魏德米勒一般般。宏发、欧姆龙、和泉、芬德都比较优秀,前提是要买到正品,价格都不便宜,并且型号众多,触点材料,引脚是否镀金等,相同厂家、相同外形,型号稍不同价格差距都很大,选型时一定要注意。总之一句话,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贵货不一定是好货。

网友C:
最大区别就是价格,几倍甚至十倍。

从继电器2个重要指标,机械寿命和电气寿命看,国产与国外品牌都一样。

略有不同的是设计人员的偏见,认为国外品牌使用可靠。另外,设计者选用了国外品牌,为技术的不自信增加些许安慰。

继电器在系统中位置是选择依据,动作频繁、电流大、触点间存在电腐蚀的,选优质继电器。有的位置,系统运行到寿命终了,都没动作过几次,甚至一次都没动过。有的位置,每天动作几千次,一年下来快到寿命了。所以,按需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