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中PLC系统的管理

楼主(2017-07-05):
在我们的化工企业中,PLC系统应用非常广泛,但其使用区域也同样广泛。在提高生产过程自动化的同时,也产生一些负影响,部分PLC系统在专业区分中不那么明显,不知道该是仪表专业还是电气专业管理维护,存在两个部门相互推诿。大家讨论一下,在各自的单位里,是如何划分管理界限的?

网友A:
正如楼主所说,在我们的化工企业中,PLC系统应用非常广泛,但其使用区域也同样广泛。在提高生产过程自动化的同时,也产生一些负影响,部分PLC系统在专业区分中不那么明显,不知道该是仪表专业还是电气专业管理维护,存在两个部门相互推诿。我们是这样划分管理界限的:我司设置一个专门维护班组,专门维护PLC模块范围的工作,如模块更换,常规保养维护,程序备份、故障查找与排除,涉及I/O通道所关联的监控点如果是仪表的(如温度、压力、液位、流量、调节阀。。。。)由仪表负责。涉及I/O通道所关联的监控点如果是电气的(如变频器、马达。。。。)由电气负责。即使这样,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出现事故的时候,两个部门相互推诿是在所难免的,这是由上级主管部门组织事故分析会,分析清楚原因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