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g120变频器求助
Allison。

楼主(2017-07-05):
西门子g120变频器一直报警f1910 屏蔽线接地良好,主站plc正常

网友A:
1、请检查通讯总线是否正常,有无开路与短或错接;2、检查主PLC通讯方通讯是否关闭?3、详细请查阅西门子G120故障报警例表。

网友B:
学习了,以后我也能搞定了。。。。。

网友C:
新手来学习,长知识!!!

网友D:
现场总线设定值超时,检查现场网络,如果没问题,可以重新设定看门狗时间来解决

网友E(2017-09-13):
教程不少的,都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