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报警AF10

楼主(2017-07-05):
安川伺服报警AF10,检查电源线没问题,断电后,重新上电能用一段时间,然后又不行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三相电缺相。

如果是用三相电,查查接线,有接触不好的。

如果使用单相电,要改伺服参数。

出产设定都是使用三相电。

楼主:
回复内容:但是,检查线路了没有问题。重新上电能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就还是报警。驱动器会不会坏了。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缺相。如果是用三相电,查查接线,有接触不好的。如...

网友A:
驱动器要是坏了的话,会一直报警。

接线要没有问题,查查你的电源电压是不是不稳

网友A:
大家把出现的现象仔细描述后,各位可以以自己的经验判断交流,互相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