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被科隆这家坑了

楼主(2017-07-05):
使用克隆IFC300电磁流量计进行DP通讯,通讯从其中一台处断开,后面的都通不上,确定接线没问题,人家售后也都牛的不行,用了他们二十来台仪表说就来服务一次,不能为了这一台通讯的问题让厂家来啊,刚好有两台没用上,准备换通讯卡,可是拆开后发现了问题,

中间那块是通信卡,前面一排第二根针弯了,这是被我用螺丝刀撬过后才这样,原来是贴着边的,这个问题前后折腾了我两天,又找钳子夹直后装回去通讯正常。

老外的东西也是有不靠谱的时候,对我来说更希望用国产品牌的东西,售后都还行,但是有时候质量和功能确实不行,国货当自强啊。

再看看我们花了一万多买的AB触摸屏,

里面就那么一张小卡,一个以太网接口,觉得真不值,就是一堆洋垃圾。骗咱中国人的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

网友C:
也可以考虑国内一些专做流量计的大厂家采购试用哦,现在好多国内品牌都引用国外技术,价格服务方面还有优势

网友D:
今后大家多推荐用得好的国产产品

网友E:
我这个LED点阵显示屏,可以显示任意数据,文字。数据接口丰富,什么接口都能适应,显示数据和文本可视性好,可以远程观看。

网友F:
现场仪表接插件内插针的弯曲,不能表明就是仪表出厂的问题,大部分的原因是现场仪表人员在插拔接头过程中没有对好接口就使用蛮力,造成弯曲损坏,要问偶怎么知道,嘿嘿。。。偶就做过这种事情,没有对其接口,造成封堵口对上的插针受硬力弯曲变形。

嘿嘿。。。

国货当自强,不错,不过楼主说的以上的外国货,大部分大大部分都是国内厂家生产的,为了应对中国人的价格战,大部分洋鬼子在中国建厂或者使用代加工和贴牌的手段,那么说到底还是国人制造的,嘿嘿。。

而国产的仪表设备,大大部分都是来料组装货,买来器件,装个外壳,就是国货了,呵呵。。。利润内,因为没有高额的关税,所以比洋鬼子赚的还狠,当然售后好那么一点点,因为已经狠狠的宰了你一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场仪表接插件内插针的弯曲,不能表明就是仪表出厂的问题...

我们订的仪表可都是新表,流量计电路板这东西没有问题谁会拆下来。

网友G(2017-08-21):
国货用在稍微恶劣环境可靠性和耐久性大打折扣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国货用在稍微恶劣环境可靠性和耐久性大打折扣

狗屁,

国货,多成屎喽 。。

国货的品质,要是臭得跟屎一样,全世界咋会,容忍屎国做制造业大国呢?

洋狗又不是傻子

你水平臭,你用东西的手段臭如屎,你就别赖国货好不好喽~~~~~

就仿佛你是个臭棋篓子,国家拿金砖给你做棋子,

你也下不赢挖

对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现场仪表接插件内插针的弯曲,不能表明就是仪表出厂的问题...

我就遇过老外的分析仪器(十多万一台)不正常,原因很简单,有个电子管的管脚与导线漏焊了,重新焊上正常。这怎么说?

楼主:
今天发现这个15寸的屏后备电池有没电了,这个电池才用了两个月,新屏刚装上用了不到两个月就报电池低,这已经是第二块电池了,而且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亮点,AB的这款屏性价比太低,PVP 7 Pulse Standard 本身没有什么扩展能力,只能用以太网通讯,画面切换时要延时一到两秒,如果画面上东西较多会更慢,切换画面时先是把线显示出来,然后会看到一点点填充。由于显示太慢,有隐藏动画的对象会先显示出来再隐藏,15寸屏的价格在13000元,这个屏虽然做工还行,但是运行真的太慢,是我见过的最慢的屏,不知道AB知不知道自己的屏的毛病,我们只能为自己的错误选择买单。我这个项目上用了近五十块这样的屏,都是这样的情况。没有恶意针对AB的意思,只是针对这款屏,AB的其它屏可能还不错,是不是这款屏设计有缺陷。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发现这个15寸的屏后备电池有没电了,这个电池才用了...

长久使用电池不靠谱,可以直接使用电源,如果没有电源接口也可以自己改造一个,如果是两节的干电池,这个用个充电器即可,导线直接达电池盒上都比用干电池强。

运行慢有可能是存储空间少了,如果有历史趋势、报警历史等占内存的数据可以清理一下,再者电源的容量不够其运行也缓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楼主  今天发现这个15寸的屏...

触摸屏的电池只是像电脑主板一样的纽扣电池,功能也是一样用来保存时钟等参数,电脑上几年都不换,一个小小的触摸屏换的这么勤快,而且其他四十多块屏都没有提示要换电池,唯独这台换了两次电池了。

另外一个地方用了10台AB的1783 ETAP交换机,其中有三台通讯指示灯不亮了,30%的概率,而且这才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都说AB的产品好,为啥我就感觉很山寨啊。

网友J(2018-06-26):
周瑜打黄盖啊。国人的思想改变还需要时间

网友K:
国货当自强,不错,不过楼主说的以上的外国货,大部分大大部分都是国内厂家生产的,为了应对中国人的价格战,大部分洋鬼子在中国建厂或者使用代加工和贴牌的手段,那么说到底还是国人制造的,嘿嘿。。

而国产的仪表设备,大大部分都是来料组装货,买来器件,装个外壳,就是国货了,呵呵。。。利润内,因为没有高额的关税,所以比洋鬼子赚的还狠,当然售后好那么一点点,因为已经狠狠的宰了你一顿。

网友L(2018-07-26):
都什么年代了,老外的东西很多都落后了,特别是卖给我们的,都是过时最差的玩意,但是客户都相信老外的东西,没办法

网友M: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这块屏可以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