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是哪家的PLC

楼主(2017-07-05):
请教各位:这是哪家的PLC啊?!百度也找不到,输入接了几个数字量开关,还有两路称重传感器;输出是几个数字量开关,还有四路0-5V模拟量,壳子类似于西门子,可是西门子200的软件根本连接不上....

网友A:
看着像是个山寨货,西门子的不行就用欧姆龙或是三菱的软件试一下,有可能也是仿照这两个牌子的

网友B:
仿西门子S7-200的PLC吧?国内厂家的SONTEC

网友C:
订货号都是西门子的,这个忒牛了吧

网友D:
山寨的吧。。。。。。。。。。。。。。。

网友E:
山寨货,应该兼容西门子的产品和软件

楼主:
西门子的软件通讯不了......就几个数字量和2路称重传感器输入,2路模拟量输出.....不搞了,没找到能连上的软件,换掉!

更可恶的是上面还有一个威纶通的TK6070IQ,看样子好像是做的485通讯
插个U盘试了换一下,我靠!禁止上传
。算了不搞了,俺自己能力有限,太麻烦了!
换成昆仑通态TPC+CP1E吧!谢谢大家的仗义之言!!!!

网友F:
cp1e不能连接称重传感器,建议选台达或者西门子,估计西门子价位高

网友G:
乍一看,还真想S7-200的,按理说这种山寨的应该软件也是就用已成熟的软件,不会在自己去看发的,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设置未匹配或者通讯上有什么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网友H:
软件版本是不是低了,试试smart v2.2

网友I(2017-08-18):
国产山寨货,鉴定完毕

网友J(2017-10-31):
引用 网友I:
国产山寨货,鉴定完毕

网友K:
好像是仿S200 的,用一下低版本的试试看

网友L(2017-12-20):
拆开看看里面,应该是单片机控制板

网友M(2018-04-01):
学习了,原来如此

网友N(2019-06-04):
引用 网友D:
山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