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α系列伺服模块

楼主(2017-07-05):
a系列伺服模块的链接,Cx1A和Cx1B的200v控制电压具体有哪些信号,为什么只控制主轴放大器模块?谢谢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没玩过哦,支持下。。。。。。。

网友B:
没有信号就200VAC电源,用于主轴放大器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信号就200VAC电源,用于主轴放大器散热风扇。

谢谢啦。多谢指导。。。

网友C:
支持一下

https://shop1371696039214.1688.com/